精英主板跑D0复位灯闪烁

楼主(2009-06-11):
如题,这种问题从哪里入手啊

网友:
D0 不过CPU,
主要应该考虑与CPU相关的部分,包括CPU本身,座子问题以及相关供电,信号,BIOS等

网友:
压座子,压桥,可能座子空焊多.

网友:
先量电压 看主板的供电正不正常 在量对地阻止 南北桥加焊  看CUP座是不是突起来的 如果不是在加焊CPU座子

网友:
谢谢各位大虾了,我也觉得座子有可能有问题,但是手上没CPU换着试,只有先放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