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器维修

楼主(2009-06-11):
显示器第一次开机无反应指示灯不亮,开第二下能听到过电的声音,但是还是不亮,请问这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
一级一级电压量下去啊

网友:
楼主请看一下本版的版规.请用专业语言和测量数据来说时问题.

网友:
你好请问你可以说的详细点吗,具体先要测量哪里,我是新手刚开始接触显示器 ,请师傅们多多指教。

网友:
指示灯不亮,要确定CPU的工作电压5V到位没有,还要查是否高压过高引起X射线保护,这类故障范围大,需要对全板仔细检查,还有视放板和扫描板有无虚焊。

网友:
先从220V电压输入量起吧  像是电源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师傅的帮助,显示器修好了。更换了大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