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865板子开机跑E9

楼主(2009-06-11):
怀疑bios坏了,芯片是n82802ab8,是几M的?可以用49LFOO4代换吗?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 你没有抄录机吗 ?

网友:
就是没有编程器的,用815主板热插拔可以吗?

网友:
一开机就显E9。还是跑到E9就停下了,先看好跑码,再说!

网友:
插上显卡看看是否点亮呀!不亮的话刷个BIOS看看呢!

网友:
先别刷BIOS  !!!!
INTEL   原装865 板子  在开机排针 附近  有3个排针(标注的好像是BIOS CONFIG)  你 看看 你上面的 跳线帽  还在吗?  如果没有   板子就会跑  E9  EA E6 循环!!!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我用软驱刷了d865glc的bios恢复,现在开机跑2A了,要是把电池扣下来一会儿在开机跑85有显示了,没次都要扣电池才能显示,不然就跑2A。
开机时显示COMS/GPNV checksum bad
显示的主板型号是D865PELC

网友:
intel就是BIOS坏(跳帽除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数据坏还是bios芯片物理损坏

网友(2009-11-29):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故障,用编程器读出原数据再写入就OK了

网友:
谢谢各位,我用软驱刷了d865glc的bios恢复,现在开机跑2A了,要是把电池扣下来一会儿在开机跑85有显示了,没次都要扣电池才能显示,不然就跑2A。
开机时显示COMS/GPNV checksum bad
显示的主板型号是D865PELC
引用 网友B:

兄台可以交流下用软驱刷BIOS的经验吗?上次我用光驱启动,把BIOS资料放在硬盘里,刷不到。

网友:
就是 BIOS坏  我已经修好 多台了

网友:
有一次遇到一台刷完BIOS后就好了,过一个晚上在点又是E9了,没有BIOS芯片换所以没修成功。原来49LF004B可以代啊,真是学习了,

网友:
我有一台刷BIOS好了

网友:
n82802ab8,是4Mb的

网友(2010-03-15):
49LF004Bkyi  可以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