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LXH-GJ769FT图纸

楼主(2009-06-11):
接一台联想LXH-GJ769FT,场块被前维修的拆下来了,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用STV9302,不能开机,知道的速回,

网友:
9302应该没错,不开机应该另有原因。

网友:
说错了,是装上场决,场供电12V电压降到几V好像是短路了,二次升压不工作.原来场块散热片都没了,我就直接装了一个9302不会是烧了吧,R688供电电阻也不在的,前一个维修人拆下这两个东西就不修了,估计也是这个问题修不好才放弃的,请教高手啊,别外谁有清楚点的电路图啊,谢谢楼上兄弟可是我看不清.

网友:
找到了是D607 场供电稳压二极管击穿.等找到配件在试试,

网友:
现在又有新问题了,开机能看到信号无输入的小方框.指示灯为绿色.当接上信号线就黑屏,指示灯为红色.是不是数据坏了啊,谁有一份这个机型号的数据啊,发一份啊,

网友:
修好了,是尾板虚焊,谢谢关注,现在就是少一个场块散热片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