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21板子与T22的区别

楼主(2009-06-11):
今天修 T21,顺手找了个T22料板做对比。
发现一模一样
资料只有:T21只能上到P3800
T22可以上到P3 900

还有什么区别么?BIOS一样么?

网友:
CPU共电的取样电阻

网友:
如果把他们的CPU供电的管子全换了,电容
那么T21可以当T22用么?

网友:
這兩種用的CPU風扇好像不一樣,一個是3PIN的,一個是4PIN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