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故障求助

楼主(2009-06-11):
同学的一东芝M30本,开始是开机花屏,但加焊显卡芯片后没有显示了,一开机电流就跳到0.8左右,诊断卡不走代码,显卡重新做过还是一样,此款M30主板是集成视频卡的,没有并口接口(即打印机接口),开机后南北桥及显卡CPU等温度都正常,就是视频TV芯片有点热,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会不会是做BGA过程中主板出现断线情况?

网友:
你只能换一个芯片 试下了,
不知道你用什么做的BGA

网友:
换芯片试一下了,上次有可能把芯片做坏了

网友:
看看BGA周围是否掉了零件,再看看开机条件是否都正常
检查线路确定问题,AD线是否通的,最后才确定是不是北桥坏了

网友:
BGA用贴片机做的,显卡换了一个,北桥也换过,开机诊断卡还是停在00不动

网友:
CPU和北桥上的数据地址线的对地阻值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