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4SBX求教

楼主(2009-06-11):
一块P4华硕主板,北桥芯片为SIS R658 南桥芯片为SIS 963 故障现象为不能触发。主板只要插上电源南桥芯片就微微发热。查开机电路,PW-S针经一电阻后进入了华硕专用开机芯片ASB100,查绿线就是电源14脚,绿线居然直接通到南桥。求高手指教,有没有见过绿线直接通南桥的板子?这块板子该怎么修?

网友:
不是看的很明!南桥发烫你可以查下3.3VS有没有被拉低,刚插电源就汤的要先修到不躺先,可以拆了和南桥有关的IC如网卡,。。。也可以冲开机针杀过去,先查POWER排针有没有高电平。。。

网友:
SIS芯片组是南桥开机,触发方式为低进低出,当然ATX的14脚直通SB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啊,让我又明白了一个道理。

网友:
看下个电压是否正常啊   3VSB   5VSB   1.5V   等等啊
PSON 应该有通到ASB100的啊   好好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