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跟码能过。但是不亮

楼主(2009-06-11):
845GL跟码能过。但是不亮,三基色有一个八十几,其它的在十以内。是不是北桥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空焊
有一次遇到同样情况
吹了下桥好了
你可以试下看

网友:
如果不正常的线路上的元件正常应该是NB的事了

网友:
打下内存的AD和显卡的AD。

网友:
先把内存换了看看吧,我试过好多内存不兼容的能跑完码但不显的

网友:
内存接触不好
NB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