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发现个新问题,945主板复位检修思路!

楼主(2009-06-11):
本人检修915 ,945主板,发现用假负载,插上诊断卡复位亮常亮,按复位键,  PCI插槽上复位灯不会闪,但主板是能正常工作的,不知现在这类主板的复位维修用什么思路!

网友:
你的负载不OK

和主板无关。有的负载要连两条线的。

网友:
负载不对吗!但我发再就是装上CPU,诊断卡上的复位灯也是长亮,按复位键也没有像845,865主板有明显的灯闪灭现象呀!

网友:
你的诊断卡不行,有些诊断卡不兼容。

网友:
建义重换诊断卡

网友:
短接一下复位键 是否为低电平!

网友:
楼主的问题不一定是测试卡的问题哦,  我也遇到过一块754  接口的NF3  板也有这样的问题,    它能用,会跑码能装XP  就是PCI  没有复位,   当然其它的复位正常,   我们把桥换了也是一样,   后来将就着用了,     我们有很多同样的板不存在测试卡不支持的问题的

网友:
换诊断卡吧,4位卡也不一定正常,你从基地买一个,有保证,还有就是我买的4位卡,换了3个才正常正常跑码,现在用的也一样复位不正常(在945以上的显示)

网友:
嘿嘿.本人用诊断卡的话.至少用二个诊断卡.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