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情况下直接拔了PCI网卡。。。

楼主(2009-06-11):
开机情况下直接拔了PCI网卡。。。 主板坏了,请教高手,一般这种情况下主板那个部件最容易坏
主板

网友:
测一下A14。。
还有3.3VSB
用PCI打值卡测一下PCI槽

网友:
南桥,它属南桥管理噻~~

网友:
南桥,不过我经常这样拔网卡,没烧过南桥,也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对啊 应该是SB的问题,量各个信号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