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815EP-B自动重起

楼主(2009-06-11):
一块I815EP-B主板每次运行到WINDOS欢迎界面那里就重起!!!内存,电源,CPU,都换了,无果啊!!!!主板各电压,时钟,复位正常!!!各元件无发热,烧坏的现像!!!  真是让人烦的故障!!!!   有经检的朋友给说说一般问题会在那儿!!!

网友:
BIOS刷过没有。。。U温度是否过高。。

网友:
我有修过这样的故障,不知你的是不是和我的一样,我最后是换硬盘解决的,也不知为何硬盘坏了,电脑就下下重启,有经念的朋友分析一下。

网友:
能进windows欢迎界面就不能排除病毒原因,
建议用安全模式进下系统,或进PE系统看下能不能进

网友:
首先要排除软件的原因和系统的原因。最后才去查硬件呢。这种情况不排除中毒或者系统有损坏。重装系统,格盘。再试下。

网友:
个人建议COMS放一下电

网友:
清除BIOS,换硬盘试试!

网友:
除了刷BIOS以外,其它的我都做了!!!都换过,我手上一下子就有两块这样的板子了!!还有一块是AMD462的!!!故障现象一样!!!!这种问题哎头大啊   手上没有编程器,剧BIOS不大方便!!!!

网友:
你都能亮机了。。直接进DOS刷就可以了。。。还要什么编程器啊。。

网友:
安全模式能进吗,会是显卡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