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笔记本不能备份,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9-06-11):
为什么装了XP系统就不能备份了???
笔记本

网友:
不会的吧,系统是不是在GHOST里备份的呢?一般都是可以的啊!不然就是硬盘有少许坏道了吧。

网友: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软件备份的?GHOST还是IBM自带的?两种方式不一样。IBM自带的备份要有可供备份的隐藏分区,否则会出错

网友:
有些GHOST版本系统是备份不了的

网友:
深度的一键GHOST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