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进XP断电,如何整呢?

楼主(2009-06-11):
有一片精英主板  型号为:GEFORCE6100SM-VM  客户反映该主板在XP中运行一段时间会自动断电,拿到主板发现 主板的CPU旁边的供电滤波的电容 全爆掉  换后量各电压正常  也无杂波   进XP   在过滚动条后  断电

不知从何下手    主板个电压都正常

请赐教

谢谢

网友:
看看散热,再有桥

网友:
散热不良吧…………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吧

网友:
d电容全爆,换电源吧,垃圾电源太多了

网友:
今天修了块双敏NF4 AM2的主板进到滚动条界面断电重新装系统无果 后来查到网卡芯片坏掉 下了网卡芯片一切正常

网友:
哦 谢谢  回去量下

网友:
可以换个电源试下看呢。我也遇到过相同的情况,是电源的问题,开机还能用几分钟呢。只是突然断电。换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我之前遇到一个内存,软件测试没有问题。进系统就会断电或蓝屏。你换个 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