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内存时钟问题

楼主(2009-06-11):
七彩虹p4m800-775 跑D4  检测内存主供电与上拉电压都正确,6个时钟电压无。跑线得与时钟IC相联。时钟型号ICS 950910AF 。好难得找到一个一样的换上还是没有时钟电压。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哪位朋友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此板已找到问题所在。北桥问题

网友:
有的板不装内存就会没时钟 ~~~
你的问题应该能打 AD线找出~

网友:
时钟芯片有些的是受其他芯片控制的,仔细查查时钟芯片的相关线路看看!!

网友(2010-05-09):
在这里插队求助一下,一块华硕P5B,电源复正常,上电插测试卡直接跑00,上假负载,CPU电压等参数测不出,上了U,测CPU核心电压1.3V左右,找到一个贴片电容跟假负载上的PG相通点,上U后测得大约1.3V,CPU复位和时钟不知道怎么去测?测内存主供3.3,核 心1.78,时钟分别0.8、0.8、0.76、0.76、0.76、0.76,基本正常吧(DDR2),打内存A线对地电阻,大约780,还有些730左右,少量800多,D线基本相同,610左右。内存系统总线3.3V,测PCI/A14=3.44V(不开机),上U开机,A15大约3.44V,PCI/B16=5V(CLOCK),其他电压正常.........电源IC是ADP3198,供电和PG都正常,FB ----1点几伏,这个不知是什么?压过座,和北桥,跑码没有变化,有哪位高人,可以指点一下,可以从哪里下手?跑码是直接跳出00的,没有跳变,板子干干净净,表面看不出明显的故障,据客户说,也是正常使用情况下坏掉的.

网友:
有人路过帮忙给个思路吗,这个板子扔了还真有点可惜呢。是不是桥问题呢,有没有人正好碰到过的

网友:
晕哦,竟然没有人进来说说,看来对于新手来说,求助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啊。汗。。。。。。自己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