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烧行管的原因

楼主(2009-06-11):
在这几种原因我遇得最多的是B+输出高和行输出坏引起。特别是二次电源故障时达到250V左右,开机就烧行管。我接修一个转修机就是这样。

彩显烧行管的话:除楼上的朋友说的主电源电压升高外,最常见的是整板虚焊,行推动的激励不足(有虚焊,或:象彩电哪个推动级滤波电解失容)。行幅校正电路,逆程电容,高压包,偏转,显象管坏等。除此之外就很少烧行管了。              望   有高手赐教哦!!!!!!!!!!!!!!!!!!

损坏行管的主要原因

虚焊 (行输出部位)……………………………………50%

B+滤波电容…………………………………………10%

激励滤波电解失容………………………………10%

B+电压偏高……………………………………10%

行幅校正电路,逆程电容……………………10%

其它………………………………………………5%

偏转………………………………………………3%

行输出变压器损坏……………………………………1%

未知原因…………………………………………1%

屡损行管检修一例。
新科SC785(LW1768)  三无。
1)首先测得行管击穿。摘掉行管,接假负载,电源正常(55V)。
2)测行电路再没有发现短路元件,上上行管,通电试机,工作一会后,又无光栅(行管击穿)。
3)安装上同型号管子,开机测行流,由500MA迅速上升到600MA ,立即关机,行管烫手!
4)因为电压不高,行管又有温升,考虑到激励不足,检查行激励的滤波电容C617,容量减小,换后开机,调整行幅合适,工作正常。行流400MA。

谢谢如意!但我有一点不明白:二次电源检修时你是怎样接假负载的?这个问题我一直困扰着我,请您指教,谨致谢忱!
假负载接在+B输出端。如果断行输出部分,二次电源的电压会升的很高,判断二次电源是否正常的方法是在不同分辨率下,测它的电压变化。如果正常变化一般可以断定二次电源正常。反之不正常。如果怀疑它有问题时,还可以断开二次电源,看是否整机工作,来判断。

断行输出部分,二次电源没有了行脉冲电压会升的很高一般会保护停机或者一闪一闪的,你是怎么测他的电压变化呢?我检查二次电源的方法和"天涯路客"兄一样,用视放电源给行供电,再在B+接假负载.

烧行管原因

一台VAST彩显屡烧行管,折腾很久,后查出激励电源滤波电容不良,更换后一直正常.

行输出坏居多,有必要时将行激历输出电阻改小或胆路

还是二次电源输出过高引起烧行管的时候多。。。。。。。。。。。。。。

我修得多的是行管欠激励,过激励遇到的少,欠激励一般要换放大值大的行管或者是在行激励管的供电电阻上并联100欧的电阻,当然要多试几次,试用不同的阻值的电阻直至+B电流最少,行管温升最小即可修复屡烧行管的顽症。

虚焊较多,尤其是高压包,和逆成电容,升压电容坏也可起

我遇到一批菲利蒲17寸纯平的都是行推动变压器虚焊引起烧行管

二次电源接假负载不太好解决,因为有的二次电源需要行工作后产生的电压作取样调整,行一断开的话,二次电源会无限制的升高。

行频偏低,也可能烧行管。如7698坏,开机即损行管。。。。。

我接修的彩电当中,主要是逆程电容不良,十B电压过高所造成的。

一台DAEWOO 710C显示器,经常烧行管的原因何在?

一台DAEWOO 710C显示器,经常烧行管.
          事情是这样的,朋友一台此显示器坏了,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打开机壳,测量行管(C5411)坏,换一只上去就可以正常使用.可是用的时间不长,有时候可以用上月余,有时候是半月,有时候是一天.所以换行管就换过6-7次了.为什么这么容易坏行管?别的地方又有什么毛病呢?带着疑问,首先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将电路上的发热元件的引脚补焊一遍.没有什么效果.测量电源输出的电压稳定,二次电源(行管供电)在假负载的时候,稳定在159V.查行电路相关元件没有查出什么有问题的(物理损坏)器件.
大家来说下这问题会在哪?哈哈            换管后,试机时用手摸行管温度,如果温度太高,适当调整激励级限流电阻,因为后换的行管,和原来的参数是不一样的.激励电流调好后,行管温度就会降下来,也就不会再烧管子了.         回朋友话,不是行管的参数问题,答案暂时不公布,让大家讨论下.        朋友别急,维修结果分2步讲,在找这机的相关电路图,哪位有请贴上.)
   老烧行管,一直困扰着我.板上的行部分的焊点都更过了,接触不良的可能性也就随之排除.带着疑问,仔细地观察这问题,发现一个规律:即每次正常开机后都不烧行管.电脑在休眠的时候,显示器进入待机状态.这时候动下鼠标,电脑从休眠状态回到正常的工作状态,显示器也就随着由待机转为工作(主机送来的信号控制),往往这时候显示器就不能正常启动.指示灯就一闪一闪的.行管就已经坏了.有时候换行管用不到一天就坏.不坏的时候显示器工作一切都正常.查转换电路的继电器没问题,逆程电容器如果有问题,那显示器正常工作很长时间又怎么解释(包括行激励不足)?隐患不除心不甘,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才罢休!
   发这文章的前一天,我将这显示器大卸八块,拆显示器上的尾座特别烦.厂家用热熔胶将管座和显象管胶在一起.要用刀(锋利的)切割才可以分离开来(不是老手不要这样做,老手都有坏管的记录),这一步操作要特别小心.
    尾座取下来以后,再将插接件的插头小心拔出来.将高压帽的高压泄放(简单的方法:用手将高压帽掀开,露出显象管的高压嘴大约10几20秒,然后再用表笔放电,这时候一般是看不到放电的).取出整个电路板.
    用毛刷将电路板上的飞尘扫干净,仔细查看电路板上可以出问题的蛛丝马迹.当看到行推动变压器附近时,终于发现了情况.
   欲看下文,请稍候(打字太累)上回说到在行推动变压器处发现了情况,事情是这样的:
   行推动变压器次级是接行管基极的,在行偏转线圈上并接有D413和R405(阻尼作用),D413负极接行管集电极,也就是行偏转的正端,D413的正极接R405的一端,R405的另外一端接行偏转的负端.问题就出在D413与行推动变压器的距离上,因为在R405下面 \行推动变压器次极引脚的旁边,有打火的痕迹.再仔细看D413的正极也是发黑的.
    由此可以断定:行电路工作的瞬间,D413的正极有时候对行推动变压器次极引脚打火,高压脉冲引入行管基极,将行管瞬间击穿!
    问题找出来就好解决,首先将D413移位(D413负极不动,正极移动到R405下面.刚好有安装孔).然后用锋利的裁纸刀将原来的安装孔位的铜箔划去,清理干净有打火的痕迹的地方.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通过这次维修,我自己有很深的体会:对于一些莫名其妙坏行管的情况,要有耐心,仔细检查元件周围的情况.发现任何疑点,要多想一下.要深究产生疑点的原因以及它的后果!
   这问题到此顺利结束.
   谢谢大家的关注.

彩显烧行管的话:除楼上的朋友说的主电源电压升高外,最常见的是整板虚焊,行推动的激励不足(有虚焊,或:象彩电哪个推动级滤波电解失容)。行幅校正电路,逆程电容,高压包,偏转,显象管坏等。除此之外就很少烧行管了。

2次电源 失控   逆程电容 失容或开路  高压包内部轻微跳火  高压包短路    阻尼二极管开焊或开路

行激励不足或过激.

拆机件的质量不知是否可以?前几天天气潮湿,我碰过一台一开机就把行管击穿,原来是高压帽打火

我遇烧行管大多数是行偏转虚焊.行激励变压器虚焊.行激励供电电容容量下降.

虚焊较多,尤其是高压包,和逆成电容,升压电容坏也可起

是的这个牌子的我也遇到过 有可能是通病

排除+B异常和行管质量问题以后,一开机就(或不定期)烧行管,才可以称得上屡烧行管.逆程电容减小会导致行管开机就击穿,行输出短路一般会引起电源保护而不会烧行管,屡烧行管多因虚焊引起,如行推动管和供电电阻以及行推动变压器虚焊;行推动管集电极(或漏极)滤波电容失容,使行管激励不足;或者新换的行管参数不合格,以及其他原因造成行管过激励会屡损行管.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络就需要楼主这样的精神!

网友:
看上去像是从其它论坛上转过来的.

网友:
论坛上看过,多看看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