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显示器接VGA白屏

楼主(2009-06-12):
今天客户那来  一台三星液晶显示器 我上电一看 电源灯亮 接VGA白屏  打开显示器接上电源 査电压有12V 驱动板开关电压沒有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你先看不接信号线是否白屏。不接信号白屏大多是屏坏了,极少数主板坏。不接信号有自检,接上信号白屏是主板坏了。

网友:
驱动板线路不好,或是数据线有不好的地方

网友:
一般是屏坏了

网友:
先查电源吗?要么用万能板先代一下.

网友:
三星的mcu很容易坏.坏了之后会出现多种多样的情况.

网友:
我全套都换了  屏亮了一会儿  把屏圢开  测电压对不对  用手么了么发现芯片烧穿了  上面的型号看不清了

网友:
驱动板开关电压没有  怎么会是白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