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精英代工的品牌机主板的问题~~~~来讨论下!

楼主(2009-06-12):
一由精英代工的品牌机主板诊断卡的OSC FRAME灯不亮,板号是:L4S5MG/gx+V5.0A!
全板工作电压正常,时钟电压正常,按复位开关可以复位!

现在怀疑是BIOS问题,请有碰到相同问题并解决的前辈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
应该刷下试试哩

网友:
怀疑BIOS有问题就刷一下BIOS说行了啊

网友:
ECS的主板CPU底座容易虚焊的加焊CPU底座就OK了

网友:
昏~~这个我早就压CPU试过了,压了没有用~~~

网友:
老大们过来发发意见噻~~~~~

网友:
供電、時鐘、復位全部正常,就要查BIOS了,測一下CS信號是否正常,測CPU有沒有選中BIOS。查BIOS工作電壓。

方法:1.  重刷BIOS     2.  查總線( CPU到 BIOS的 AD線 )

給樓主一些參考,希望對樓主有幫助。

网友:
楼上分析的在理~~~

网友:
压CPU不行,不代表座不虚焊啊,很多没有帧信号的都是座虚焊,你可以打一下阻值嘛。就是麻烦点

网友:
怀疑BIOS就就刷

网友:
这样的主板耍BIOS 就是量侦信号 在就查各种ID线从BIOS的开始查 一级一级往上
BIOS- 南北桥-PCI-E到北桥 北桥到CPU CPU到内存 北桥到内存 这些都正常看以后 试试换个BIOS 如果还不行的话,恭喜楼主  不是南桥就是北桥

网友:
最烦就是这种有振信号 不跑U 的板 还有楼主一定要仔细看看PCB背面有没短线哦

网友:
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