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达硕电源辅助供电不正常

楼主(2009-06-12):
494的12脚只有1V多应该查哪里
求助

网友:
按494的12脚往前查,应该有一支比较大的整流二极管,达硕的电源这支二极管经常会损坏,更换即可,有时连494要一起更换!

网友:
二楼说的对,可能是494先坏了二极管后面跟着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