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分辩场效应管的上管?

楼主(2009-06-12):
怎样分辩
场效应管
的上管?

网友:
上管D极接12V,下管S接地

网友:
补充楼上,上管s级接下管d极

网友:
意思就是说上管有一脚电压是12V

网友:
我都是先找出S接地的管子,然后再试另一个管子的S极是不是接前面S极接地管子的D极,因为上管S极有可能短路嘛.

网友:
D极与电源黄色线直接相连的就是上管了!!!呵呵,,,万用表买来干什么的呢??

网友:
S接地的管子是下管

网友:
斑竹说的是n-mos管吧?是不是所有的电源电路都用n-mos管呢?

网友:
n-mos还有P-mos

网友:
上下两管子没什么区别,都可换啊

网友(2015-11-08):
又学习了一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