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供电短路

楼主(2009-06-12):
一七彩虹775CPU主板电源口12针和24针对了值为0,并且12针与24针导通,不安装CPU时主板能点亮,装上CPU一开机就掉电,观察没有明显损坏的元件。刚学修主板,望大虾们提点,先谢过!

网友:
主要查下子CPU供电管子的问题看是不是有短路了。只要其是有一对短路就行的,会造成上面这种情况。

网友:
测MOS管三个角之间的电阻,可以简单的判断,但这只能作为参考,有些要把MOS管子拿下来测。

网友:
测量CPU的供电管~~~

网友:
谢谢,检测三相全部供电管无发现问题,接着如何检测?

网友:
你这种故障很明显是CPU主供电负载短路,测量负载电阻,看是否短路,查CPU供电滤波电容,如查不到短路的地方,很有可能是北桥坏,我遇到过几块这样的板子!查来查去,找不到故障点,干脆电感拔掉,还是短路,看来只有北桥挂了。

网友:
我也有碰到过,电感拿起还是一样短路,一路量测到北桥里,也只能判断北桥短路了.

网友:
"不安装CPU时主板能点亮"有这号板子吗???   高手指点

网友:
我就搞不懂LZ的板子有什么特殊功能,[不安装CPU时主板能点亮]

网友:
CPU供电IC坏了。。。

网友:
先看一下是幾相的供電電路,然後在把幾相電路對比進行測量。這樣很容易找到問題點的。

网友:
不安装CPU能点亮??????

网友:
我也有碰到过

网友:
他说的点亮发光二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