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 Hk400-55ap 加电风扇转一下就灭 .

楼主(2009-06-12):
航嘉 Hk400-55ap  加电风扇转一下就灭, 待机电压正常 ,绿线有5V 电压 , 芯片供电正常.  芯片都换了 , 故障依旧 ,   供电管 ,开关管, 没有短路的地方.  不知下一步如何修 .

网友:
送维修站能修好

网友:
还是有短路地方,楼主仔细检查下小的玻璃二极管,10K以下的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