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VMM主板代码跑00.。。。

楼主(2009-06-12):
接修精英P4VMM主板代码跑00,各供电和时钟都测过了,请教各位看还往哪里查?
主板

网友:
漯河奔腾科技
COMS放电试试

网友:
电池没装 上!

网友:
CPU座子看看有没有空焊,我修过很多精英的板子都是CPU座子虚焊了

网友:
哦!我打一下地址线值,看看,

网友:
你压一下CPU再开机试一下,看是不是跑马。不行的话就刷一下BIOS

网友:
你压一下CPU再开机试一下,CPU座子看看有没有虚焊,看是不是跑码。不行的话就刷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