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纯平开机变压器嗞嗞响 有横纹干扰

楼主(2009-06-12):
前两天收了一台17纯平的  后面是番禺惠浦电子制造  开机变压器就嗞嗞响 画面还有抖动的横纹干扰 抖动的有点看不清字了 查了些资料  大电容换过了  3842换了 7脚供电电容换了  变压器加焊了  视放供电电容换了 二次电源供电电容换了  其它变压器供电电容并联过了  场供电电容换了 视放供电二极管换了  这些之后还是不行啊  没信心了 要不是收的 自己没机子用 想修好试机用 就不会这么费劲了  各位有什么高招吗  希望能指点下呀  先谢谢了
对了感觉运行几分钟 行 场 高压包 电源管 都有点热啊 烫手 测量了电压 99.9V   61V   18.12V   8.55V   -13.92V  视放 二次电源的电压是不是有点高啊

网友:
不是高压包不行了吧?
我们这卖一台才80元。
昨天早上,实在屋子放不下了,当垃圾卖了3台(都能显示的,效果爱很不错,能上1600的,LENOVE的,主要是白色,我们当地不好卖),电子垃圾商给了我150元3台。

我这有大量,TCL。AOC,方正,EMC的。但你是山东的,估计发不到咯,哈

网友:
哈 谢谢 这个发货成本太高了 50确实不贵了  我们这废的30-40吧  好的从上家进货的话 还要80元左右的  现在这也卖的少了 一般不敢进 卖不上价  收的便宜的还行啊 这个就是30收的 赔不了 也赚不了多少

网友:
都以样   但我们这能好点   费的卖给收电子垃圾的能卖60呢   好的100

网友:
把刷新率调低一点看看

网友:
不是吧,经济危机以前的价格吧?
如果能卖100,我用集装箱给你发
现在纯平的17最多40,

网友:
电源到行输出的同步线对调下

网友:
调下高压包看下,要不然就是高压包坏

网友:
很明显聚焦不良

网友:
先查一下行推动电路,特别是行推动变压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HPC吧,量量50V +B电压,高了的话,一般就是电源取样部分的一个130K电阻阻值增大或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