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电池电压2.75V,这个电压正常吗?

楼主(2009-06-12):
主板bios电池电压2.75V,这个电压正常吗?

网友:
一般不低于2.6都可以

网友:
短时间可以用,不过建议还是换块新的。

网友:
理论上不低于2.7v的是没问题的,还要看电池的放电电流。但是每个厂家的设计不同

网友:
没有问题的。你用好了,只要不低于2。6V就是正常的。

网友:
一般低于3伏就换个新电池。低于三伏有的板上没事,有的就不行

网友:
没事,高于2.4VBOIS就不会掉时间

网友:
正常的一般不要低于2.4V就可以,笔记本一般用的都的可充放电锂电池。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感觉不行的话再换个

网友:
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換顆新的吧
以免電量不足得再拆機一次

网友:
没有问题的,还可以用的

网友:
2。7V以下就不能用吗?

网友:
楼上的帖子都对,正常

网友:
是的。一般不低于2.6都可以

网友:
2.7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