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G772F G787F

楼主(2009-06-12):
今天客户拿来两台显示器:金长城G772F G787F,通电指示灯绿色无图象,经查无高压。跑线路。两台都是电感线圈虚焊引起。加焊。OK。
显示器

网友:
恭喜了 这个钞票赚的比较简单啊 不知你们那修一台多少钱啊

网友:
送钱送上门了

网友:
我今天没有楼主运气好。

网友:
像这种没难度的说了也没意思,这全靠眼上的功夫,没什么。

网友:
像CRT这种,拆机第一件事就是看有没有虚焊,没有虚焊的情况下才追电路的

网友(2009-07-21):
“望”字功夫,有时的确快速准确

网友:
昨天我遇到一台 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