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A689DA求救

楼主(2009-06-12):
斯巴达克A689DA主板故障现象:通电测试卡灯亮一下既灭,能正常触发,开机跑00,全板无复位,位灯不亮,CPU上除了复位和PG不正常,其它都正常。复位针上有5V供电,由IT8282M提供,找不到复位进桥的线路,不知道此板复位是不是由桥控制还是由IT8282M控制。手上没有IT8282M无法确定好坏,谁修过此主板能否赐教。

网友:
全板无复位
首先检查一下电压正常否?

网友:
桥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CPU供电正常,还有没有要查的了?

网友:
还用就是不知道此板的复位由谁控制。

网友:
测了一下桥下面的电容,有几个直通,阻值为007,能不能断定为桥坏呢?

网友:
LZ测量一下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G脚电压是多少

还有最好把8282M各脚的电压测量一下,把数据贴上来

网友:
IT8282M:1脚3.3V、2脚0V、3脚2.5、4脚2.6、5脚0V、6脚0V、7脚5V、8脚0V、9脚5V、10脚2.2V、11脚-13脚为5V、14和16脚为0V、15脚为5V接复位排针。主电源IC为RT8800B第11脚为PG有3.3V电压。有错误的提出我重测。

网友:
仔细听能听到桥里面有响声,像滴滴的声音。压桥也响,桥下面的电容有几个短路的,我判断为桥坏,你认为呢?孤帆远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