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1网卡问题

楼主(2009-06-12):
DELL X1的MAC地址现在为00-00-00-00-00-00,不能上网,我从系统里添加了一个MAC地址,现在可以上网了,这个现象应该是网卡固件里刷定的MAC地址丢失了,网卡芯片是BROAD COM的5751,有谁知道这个MAC地址是存在哪里的啊,换个网卡芯片能不能永久的解决这个问题,而不用每次做完系统还要再去添加一个MAC地址。
芯片
Mac

网友:
你的方法很有创意啊

网友:
存在EEPROM里面,网卡芯片旁边或南桥旁边找

网友:
楼上的大侠能不能说详细点,我怎么才能刷回永久的MAC地址啊。

网友:
找块料板上拆个EEPROM芯片装上

网友:
换个网卡没有什么作用的,只能换个其它网卡的EP ROM。它一般就有网卡附近。8脚。

网友:
一般是93C46,八脚的,MAC地址你就随便写吧,虽然说MAC地址都是唯一的,但也没那么巧碰上另外一个同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