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1可以换个大点的CPU吗

楼主(2009-06-12):
DELL X1 原来的CPU是RJ80536 1100/2M,我想换个RJ80536 1500/2M的,可以吗,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啊,这个机是一款没有散热风扇的机器,完全是被动散热。
cpu

网友:
肯定有影响。CPU大了发热也就大了况且这是没风扇的机器

网友:
楼上的有过这样的经验吗,从理论上来说肯定会有影响,我想知道的是影响会有多大,后果会不会把我的机器整个机器毁掉啊,毕竟实在不行我还可以换回来吗,就是有点麻烦,因为是BGA封装的,所以想找个有经,验的人问一下如果没有可行性,我就不折腾了。如果可以的,也可以积累一点这方面的经验不是。

网友:
不会吧。最多是不稳定,出现死机而已

网友:
买个酷冷的散热底座

网友:
建议你不要去画蛇添脚,主板板载的CPU都是和南北桥计算好了的,强行换U ,北桥必挂!

网友:
915GM的北桥应该没问题吧,我现在担心的就是散热问题,因为毕竟是没有风扇的本,如果能上高一点的U,当初厂家应该不会上个迅驰二代,1100/2M这么个看着很好,想想又不是很快U了,所以在这上面问问大家的意见,要真搞坏了,那我这块板估计就得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