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黑屏,关了重开又有,但....

楼主(2009-06-12):
一台明基19寸宽屏液晶,开机了有显示,2秒后自动黑屏,但指示灯正常,
关了开关,重新开又有图像,但2秒后又不行了!
请问故障范围大概是在灯管还是在高压板???
液晶显示器

网友:
高压板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高压和灯管,都查一下。

网友:
外插灯管试了就知道了

网友:
高压部分坏了

网友:
呵呵,灯和板都有可能!楼主为什么不用备用件替换一下呢,高压板替换时间应该不会用得太多吧

网友:
明基显示器的通病,修高压电路

网友:
高压电路吧。

网友:
高压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高压的问题大一些,你先外接高压试试,确定是不是高压然后在看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