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66电源芯片,MOS管控制极无电压

楼主(2009-06-12):
775的板,三相供电。。
EN测过了,电压 O V
PG也是 O V
所有的MOS管都换过了。。
ISL6566也换过了,,
现在没头绪了。。
怎么办呀/
大家帮帮忙呀。。
芯片

网友:
跟下VID信号叫,

网友:
检查1.2V 是EN的电压提供

网友:
isl6566爱坏,确定换的是好的?

网友(2009-09-09):
晕了,我这也有一块这样的板,手头没这IC,所以现在没换

网友:
先把EN电压修上来哟

网友:
EN是0当然没电压输出了 , 看看前面的电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