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顯示花屏的問題...如何正確判定

楼主(2009-06-12):
有時候維修到有獨立顯示晶片的主板時
經常有顯示異常的問題
不外乎顯示晶片或顯示記憶體的問題
顯示晶片只有一顆有沒有壞換了就知道
不過顯示記憶體有4顆或8顆
有沒有什麼方法或程式可以直接判斷是哪顆顯示記憶體故障呢?

网友:
用MATS扫啊

网友:
版主说的用MATS扫?怎么扫?这问题有点白了,见谅

网友:
可以把MATS做在软盘或U盘里 从USB启动,DOS下输入mats 或mats _e 1 (快跑)。跑完后会在软盘或U盘里会生成一个TXT文档。

网友:
請問有載點嗎

网友:
显卡维修区有大把。。。。

网友:
是不是會執行很久阿
ATI和NVIDIA都能用嗎

网友:
自己去实践下就知道了。

网友:
剛剛試了一下跑好久都還沒結束

网友:
版本有差嗎?

网友:
請問一下
有沒有針對ATI晶片的軟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