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19寸液晶显示器电源模块最大的滤波电容一般是多大的?

楼主(2009-06-12):
一台ACER19寸液晶显示器由于外接电压突然升高导致电源模块中的那个最大的滤波电解电容暴掉,都看不清楚多大的耐压值和容量了,主保险也断了。
    现在换了一个保险和400v100uf的电容,用了一两天了一切正常,想问一下一般那个电容的容量是多大的?100uf的够了没有?耐压值应该在300V以上的,因为是接在整流桥的直流输出的两端的。

网友:
没事,400v100uf的电容够了

网友:
一般不大于450V/100UF

网友:
楼主换的足够了.一般在70-100UF之间 耐压400V

网友:
400V耐压不够了,容量100以上都可以

网友:
可以了,一般19寸的的100UF足够,400V的也可以了,不过也不反对用450V的

网友:
我就备了一种,450V 150uf,所有显示器统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