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双网卡即能访问外网还能连局域网

楼主(2009-06-12):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单位里网络是这样的,,,一路是有固定IP的外网.(已连交换器)  还有一路是单位数控机床的电脑,
,现在想把工作电脑和搂控机床的电脑连起来组起局域网,,还要和光纤的外网也连接起来(要能访问外网也要和光纤IP段里的机器组起局域网.并互相访问文件)

如外网IP地址为:192.168.0.113  网关:192.168.0.1
控控机器电脑IP为: 188.22.22.56  网关:188.22.22.1

那么让如何设置工作电脑,2张网卡,让他们同时可以访问2个网段..

网友:
假设你是每个机器都两个网卡。
(其实也可用一个卡绑定两个IP,分别配置他们的参数)

下面给出一个拓扑(以配置一台工作电脑为例):

网友:
我上面的图就是指的: 以配置一台工作电脑为例

其实这个方法是不符合网络拓扑规则的。但在少量电脑、持续传输数据量不大的一些地方还是可用的,毕竟成本低。
按标准接法,每个子网一台交换机、一台路由器,在机器少的时候,成本显然太高。

这个应用充分利用了交换机工作在第二层,它只管转发MAC包,而不管这些MAC包内部的数据最后是否是发给同一个子网的。

网友:
楼主两个IP段不在同一子网,跨子网访问必须要通过三层设备(三层交换机或者路由都可实现)。

网友:
楼主两个IP段不在同一子网,跨子网访问必须要通过三层设备
-----------------------------------------------------------------------
在这个应用中采用的双网卡(也可只用一个网卡双IP),实现不同子网的相互访问,因此不需要路由器。

需要注意的是:路由的设置。看这篇: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8878-1-1.html

注意:我上面的图中是指的普通的交换机。

网友:
顺便复习下网络基础知识:

应10楼的提问,进行了修改,将防火墙加入。

网友:
管理员大大那个不是OSI参考模型,
OSI参考模型是7层
应用层
表示层
会话层
传输层
网络层
数据链路层
物理层
4层的是DoD模型
过程/应用层
主机到主机层
因特网层
网络接入层

网友:
你是看书上的吧。7层是理论上的,实际应用上多分4层。

网友:
这只是学网络的基础中的基础。根据管理员大大的OSI模型,我想知道硬件防火墙对应你那个四层里的那一层。

网友:
如果电脑不是很多  规划一下 划分一下子网  一个网段也可以搞定
2   一张网卡 本来就可以添加二个IP           跨网络

网友:
网络层,就是TCP/IP层。防火墙其实是在标准的TCP/IP协议加上了包的过滤,也有的把它划在应用层,我个人也倾向于将防火墙划在应用层。

其实搞网络的就分析到这一层,在上面的是应用软件的开发了。

不管你是硬件的还是软件的防火墙、其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只是某些防火墙对标准协议做了一些特殊的扩充而已。

网友(2009-07-15):
楼主为什么没有考虑子网掩码

比如:192.168.0.10     255.255.0.0
         192.168.1.10     255.255.0.0
      是可以互访的

如果要与外网组成局域网而且企业一般都是使用VPN服务器
具体BAIDU一下啊

网友(2009-11-10):
一头雾水,还要多学学基础!请问那里有?
--------------------------------------------------------
有本叫 TCP/IP 三卷,一般应用看第一卷就够了。

网友:
楼上这个图是用了一个物理网卡连接多个网络。

网友(2009-12-21):
只用一张网卡就可以了,组一个网分不同IP通过代理服务器上网就可以了.

网友(2010-06-22):
2个网络接一起  搞个IP修改器  要哪个网段就自动更改下 不就好了 没那么多问题的 以前我们公司就是这样整的

网友(2010-07-24):
只要在主机上设定一个路由策略不就行了,根据要访问的ip来选择转发的网卡

网友:
弱弱的问下,策略路由在XP pro版本能实现么????

网友(2010-09-10):
同一台机子上的两张网卡,可以这样设置:一张设成外网IP,另一张设局域网IP,要注意的是,这两个IP要在不同的网段上。

网友(点评):
一台电脑上有不同的ip地址还能上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