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80 不加电一例

楼主(2009-06-12):
插上电源  电池一直亮着    拆机器  量待机 3V  5V  正常 待机电压0.02    开关没有触发

网友:
按开关有电压变化吗?有的话可以换个开机芯片试试,不行可以试着换一下南桥。

网友:
看看有没有掉件之类的.以前有碰过这种情况...一般的情况都是IO这一块了..用示波器量下BISO有没波形?再去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