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时亮时不亮

楼主(2009-06-12):
DELL  1400的本子 CPU 是7250的 现在的  问题是时亮时不亮  加电的时候CPU 过一会就很热

风扇什么的 都转  电压 看的 好像时没什么不正常的   以前是修主板的 对本子不了解

大哥们能告诉我 该查什么吗 ?

网友:
可以告诉你一个大概,1400一般是显卡爱坏。可能被你遇到了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CPU的供电不足.造成也有可能的./..先换CPU的芯片再加显卡.保险点.

网友:
关键看一下显卡的散热是否正常,有的芯片上面有薄铜片的,丢了的话导致显卡过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