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c 915p-A2 不开机,无复位

楼主(2009-06-12):
esc 915p-A2 不开机,无复位
775假负载测试:
核心电压:1.12V
时钟1:0.37V
时钟2:0.43v
复位:0.16V
VTT:0V
PG:0.4V
cpu 到南桥6个点有1.2V
上带灯测试座,测灯都亮的,座子没有虚,
PCI时钟测试点有1.7V的电压,复位没有电压,
南桥有1.55V,1.22V 3.3V
北桥有1.22V供电
内存供电有1.85V ,3.3V电压正常,
1/O是W83627THG ,手头没相同型号的
只有 W83627THF 和W83627EHF-A,能用这二个来换吗?
还是有其它什么问题没查出来,高手支招儿

网友:
更换IO试下~~

网友:
I/O换成了W83627THF
结果一样,
换了个晶体32.768,PCI复位有电压了测出来是5V,IDE复位也有5V了,不过没有跳变
假负载上的REST测试点也有1.05V的电压,比上面标的1.2V复位电压低点儿,PG有0.95V的电压,按开关,REST无低电平的跳变,
感觉南桥有问题,我手按南桥,测假负载的REST点时1.05V变成了1.2V,连试了二三次这样的,(也许是头晕了,看错了)
加焊了南桥后,一样,怎么按假负载也没有1.2V了,南桥还比较热,上面本来也有个散热片的,反正是
玩完了,555555555

网友:
有电压无跳变 我记得老师以前说过这样一句经典的话,哪个芯片无复位跳变只要南桥给了电压不跳就是哪个芯片的问题,听LZ说很多复位测试点的电压都无跳变,所以我觉得是南桥的问题,因为毕竟所有的复位都是南桥给的,还有LZ你做的南桥肯定是做的有问题的,建议重做

网友:
你写错了吧。。怎么VTT :0V???应该1.2V 是不是没量好。
你有没有用U试试?复位没跳变不一定坏哦。865以上的板有些就是需要波波才能看到跳变的。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