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方法修好喇叭无声音

楼主(2009-06-12):
IBM R40。耳机有音。喇叭不响。拆机。只有一喇叭《后换的》。一量,坏的。新找两喇叭换上。接屏开机。声音正常。装开再开机,无意中看电流表。发现电流偏高。赶紧断电。拆开机器。接上电源。待机电流就0。4。断电,到处摸也不没发烫的地方。这机器是自已的,用了好长时间都没问题。刚才也就接了喇叭。摸下喇叭。很烫。拔下。通电,电流正常0。05。功放供电是系统五伏直供。没问题。拆下功放芯片0232。找不到同型号的,找了一型号0312的功放芯片。供电及喇叭输出管脚一样,焊好。待机正常。开机进系统只有很小的杂音。可能也是坏的。想想原来的功放芯片发音正常。就是喇叭发热。电流消耗很高。这肯定是功放芯片坏了。直流电直接通喇叭。喇叭的阻值很小。从而电流大增。因也找不到功放芯片了,所以就想出妙招。电容是通交隔直的,在喇叭上分接两16V10UF的电解电容《应接电压25V以上的。但体积大》。接电源待机正常。进系统发音也正常,就仔细听有时会有点很小的杂音。可能是电流给电容充放电造成的,用了三天也正常。至此,完成修复

网友:
不错    我以前也见别人那样做过   也能搞定   不过我还没碰见呢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对电路的了解不是一般的透呢。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电容的特性,通交隔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