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楼主(2009-06-12):
我是新手,来了个DV2000花屏,然后蓝屏,然后重启就是花屏,外接也花,现在正在BGA加焊,但愿可以OK。
重启

网友:
HP的机子显卡最容易坏了 我们每个月都要修十几台 BGA加焊一般就OK

网友:
肯定是显卡的问题,加悍不行的话就要换了

网友:
加焊就好,简单

网友:
无铅的,温度要高一些才行的

网友:
320度加焊OK。谢谢了

网友:
加焊没有用的过不了几天就回来了,要从做 还可以多管点时间

网友:
如果加焊不行的话,就取下从做,还不行就换BGA

网友:
重植下球再上去做下应该OK,做好散热就OK乐

网友:
重植球!还不好就换显卡

网友:
加焊,并且自己制作一个铜片,或用易拉罐制作一个片子,散热很好

网友:
要重植。。在刷bios 不然的话返修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