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跑00-C1 -FF

楼主(2009-06-12):
杂牌主板跑00-C1 -FF 测试点正常 CPU工作了 内存供电 负载都正常 不知道那问题 ?

网友:
BIOS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不是好的吗?现在不亮吗?有什么问题说详细点。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都是BIOS ,I/O可能行多

网友:
LZ先看看北桥有没有没问题,以前有块顶星的板子,有同样的故障,换桥了之后正常了

网友:
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就当不过内存来修吧  昨天刚修了一块A790芯片的板子 一条内存槽好的能正常使用   另一条槽也是C1-FF就不动了 后来量得是内存到CPU座的一根数据线的值偏大 查为PCB板过孔有不通。。

网友:
请教楼上的兄弟,阻值大多少为异常啊,我 一直不清楚

网友:
北桥比较多的可能????????

网友:
CPU 座加焊易 下

网友:
CPU 座加焊下

网友(2010-01-23):
我也有一个主板,是技嘉的,865的,开机就是嘀嘀响不停,诊断卡走C1后就变成00了,我刷过BIOS了,也换个IO了,不行,CPU 赛扬D2.8G的,网上查核心电压应是1.4V 有的标的是1.2-1.4V,我也不清楚了,而我的只有1.07V但是诊断卡跑码了,上面说的,说明CPU也工作了。诊断卡的BIOS灯一直亮着,看上去就是BIOS程序执行不了似的。有没有同行遇到过这种现象,说来听听。

网友:
条件都正常了,你有没有接上显示器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