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MX SE 开机5秒掉电?

楼主(2009-06-12):
华硕M2N-MX SE   开机五秒掉电  无CPU 核心供电    内存 电压正常   IO换过  无效
       后来发现  北桥1.2V供电  有点问题  待机情况下   供电管 70T03 G级怎么会有一个 3.6V电压啊    后查到 是LM324 的1脚输出端  供给的  上面的情况是  插上CPU12供电  才会有
   拔掉12V供电   就没的    还有就是拔掉12V供电   开机就不会掉电了

网友:
打下辅助四针对地是否短路,供电管或驱动IC对地是否短路

网友(2009-11-15):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啊,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2010-02-23):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啊!不上12V供电就不掉电

网友:
4pin的12V也给NB供电吧,把NB的供电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