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43-es3g主板网卡时好时坏

楼主(2009-06-12):
新装的机器,网卡有时候很好,有时候就突然检测不到网卡了,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换驱动  有可能问题出在这里

网友:
装原盘驱动,再有问题找经销商换板

网友:
主板板载网卡时有时没有应找经销商换块板吧

网友:
实在弄不好还是装个网卡吧,旧的也就10快钱

网友:
是板载的网卡,重启下就可以了,有时候不行。

网友(2009-11-04):
换一下网卡的驱动,老版本说不定好用

网友:
以上说的可能都不行.我的思路是先把网卡芯片在BIOS里面关掉.再重新换上一个新网吧.如果好了,就好了.不好就是系统.系统换后,就是南桥坏了.你这样的问题百分百是南桥坏了????

网友:
应该就是板载网卡的问题。

网友:
刷官版最新bios吧,还有种可能就是网卡驱动问题,网卡硬件问题基本可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