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21电流上不去

楼主(2009-06-12):
主板加电只能加到0.2 0   正常的是0.7  查cpu电压偏低     查得VCORE_CLK_EN# 信号  有3v电压 一直高电平   但是好板在加电的瞬间会由3v在回到低电平 查DELAY_VR_PWRGOOD 信号没有    好主板的有3v电压     想问的就是    DELAY_VR_PWRGOOD 信号出来需要哪一些条件    希望各位指导    在线等待

网友:
0.2好像上电都不全,

网友:
应该不是CPU供电的事,可能还有别的供电芯片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主板   好了

网友:
VCORE_VSSSENSE       坏了  是cpu给cpu电压的
       中间坏了一个电阻

网友:
大家可以   看一下这个信号   我还没有搞懂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楼主 搞没搞过  海尔的  w66机器呢!!

网友:
我这有台海尔的  w66 开机不亮  测试卡跑 00  有的时候按住cpu 就开始跑码  跑到 08后就自动 关机了  !见过这种情况吗??有的时候时间按着  cpu 就能点亮    cpu是集成在主板上的  我加焊了  可是开机还是跑 08后自动就关机了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部分!!

网友:
现在回答可能有点晚了   你那种机器我修烂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