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上掉了几个很小的部件。。能修吗?(附图)

楼主(2009-06-12):
内存上掉了几个很小的部件。。能修吗?(附图)

网友:
可以修,到益华324,帮你搞定

网友:
这些大部分是钽电容如果是小的就找几个用普通烙铁就能补上,有时候掉了可以用但是不稳定.

网友:
需要修吗?假内存!!!!!!!!!

网友:
太有难度了!!!!!!!!!!!!!!!!!11

网友:
什么是假内存

网友:
是贴片电容,找个大小,厚度,颜色相同的焊上就可以了,在主板上找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