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主板跑C1(不知是845还是865,南桥FW82801EB),就不动了,请指教!

楼主(2009-06-12):
我是一位维修主板新手,接有一块无牌478针主板(不知845板还是865板,南桥上看见型号为:FW82801EB),能通电,上1.8GB”CPU”,插上POST测试卡,能跑C1,但以后就不动了,而且接上SPEAKER也无叫声,查内存电源芯片为:RT9173B;测DDR槽1脚有1.25v,91脚、92脚有3.31V;VCC为2.5V;184脚为0V;手摸南桥、北桥有点温度。至此,不知怎样查其他电路了。

网友:
这个主板为DIAMONDATA;型号为:DW865PEA01,2004年生产,在主板的一个小角落看到;经过更换其它主板上的BIOS后,能跑其它号码:如:B6等,但还是不显示。

网友:
因为没有编程器,只好用其他牌子的BIOS代换,我又更换一个其它品牌的BIOS,又显示一个新的代码A6,还是不显示,是不是BIOS一定要一样才能显示?

网友:
BIOS是 不可以随便乱换了  不通用的   至少你要找 同类型  南北桥   IO芯片都一样的

网友:
最好用一样的,可以从网上dOW一个,先解决再说

网友:
C1 A6 都是内存问题,打打数据线吧,看看数据线电压有没过来

网友:
184脚的电压明显不对,把它修出来估计这块板就OK了。
此脚一般是2.5V的,也有3.3V的。

网友:
换完内存供电管就应该ok了

网友:
查内存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