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AOC192W的电源芯片型号

楼主(2009-06-12):
紧急求助各位谁知道AOC192W的电源芯片型号或者电路图。机器是从别处转来的,芯片已被拆除了不知原型号,(强烈鄙视那些拆配件后不恢复或故意错装型号的)拜托各位大虾有知道的回个贴,谢谢

网友:
楼主说一下电源板的板号吧,在下可以帮你看看。或是把IC各脚都与什么零件相连的大致说一下。

网友:
如果是威成电子代工的L192W的话是SG6841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的热心帮忙,现以确定是SG5841

网友:
RE: 谁知道AOC192W的电源芯片型号(已解决,感谢二楼和三楼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