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航嘉LW 6228 P4

楼主(2009-06-12):
5VSB只有4.2V,滤波电容、TL431、光耦都换过了还是没什么变化,经桥式整流出来的高压直流电压约为290V,两个滤波电容上的电压均为145V,另外其上有一贴片电阻,标为2491,请问其阻值应为多少?请高手指点!!

网友:
高压应该是300V

大只佬 -4 自己搞清楚再回帖

网友:
这么说,有没有可能因为整流后的高压直流电偏低,从而导致5VSB偏低呢?
还有光耦附近的贴片电阻,上标示为“2491”,其标称值应为多少?

网友:
补充一点:就5VSB低,短接绿黑线后,其它路的输出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