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热的烫手怎么会事?

楼主(2009-06-12):
]我的是网吧机器用一会就会热的烫手 请高手指点 因为我还是新手.......
硬盘

网友:
是非常的烫还是一般的 硬盘发热烫是很正常的 你要是不放心可以加个风扇

网友:
对比下同一型号的硬盘发热情况。

网友:
加个风扇吹吧~~

网友:
风扇加到硬盘上的话,硬盘因风扇引起的振动死得更快。

网友(2009-07-23):
一般读盘频繁硬盘发热量就大,加一个机箱风扇就可以

网友:
找个USB风扇 对着吹 即可

网友(2009-10-17):
如果是经常对硬盘进行读写操作的话,发烫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你的硬盘是什么型号的?找对型号对比下!看温度正常不?肯定是有温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