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进系统就重启!

楼主(2009-06-12):
大哥们,我修到一台电脑是这样的,开机还没进系统就重启,本来想装个系统试试看,但是还没进那个界面就重启,我想应该是主板问题,而且每次进BIOS设置下重启过了就设置初始化了,就是信息保存不了!

网友:
内存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内存换过了!!

网友:
把机箱重启插头或电源插头,从主板上全部拔掉,用小螺丝短接一下开机端,看看还会不会重启?我曾经遇到过机箱轻触按键漏电而重启的。

网友:
怀疑是CPU温度太高
进COMS看下CPU的温度

网友:
查下CMOS电路,晶振及谐振电路........

网友:
这种问题我有碰到过,不要急着下结论主板故障!
⒈确定主板电池电压正常(3V左右);
⒉拔掉硬盘电源线(不接硬盘),插DEBUG卡;
⒊进BIOS确定CPU温度正常;
⒋开机等待约2-3分钟,看电脑有无重启;
⒌若还重启,确定主板故障;若无重启,接下一步;
⒍拿GHOST光盘进PE系统,在PE系统中利用GHOST工具装系统。OK!
上述方法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估计3.3V有那里漏电,查CMOS供电!

网友:
电源老化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吧自动重启,bios设置不能保存一般是电池电量不足或cmos电路问题,偶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