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0装屏断电

楼主(2009-06-12):
海尔w60开机显示完开机图标就断电重起.把屏拆掉就一切正常.
请问那位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看一下借口哦那一块

网友:
那里不是有一个小板吗   我之前修过一个虚焊的

网友:
虚焊的那个是不加电

网友:
要修海尔的机器就找我吧

网友:
请问是USB和外接显示器的那块小板与主板之问的接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