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dv,dvcam摄像机使用小窍门

楼主(2009-06-12):
第一复制磁带
    有时候我们需要把dv 带或dvcam带的内容复制到另一盘磁带上,我见有的同事有时候还是用三条莲花线通过模拟音视频接口在两台摄像机之间做连接进行复制,要是大的dvcam带还要上载后再下载已达到复制的目的,这样做又费事费力,画面质量还有损失。其实我们只要一条1394线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如果是在两盘小带子之间做对录,用两台小摄像机加一条两头都是小头1394线分别接两台摄像机的1394接口,模式都打到回放模式,一台播放,一台录制,视频和音频就同过1394线以数字的方式复制到另一盘磁带上,两台摄像机同时都有监视画面,操作非常方便。

要是大的dvcam带复制到小dv带或着小dvcam带上,就用一台可以支持大dvcam带的机器比如用390,370和一台小摄像机就可以如190,150再加上一条1394线就可以了,不过这次要用一头大一头小的1394线才行,大头接大机器的1394接口小头接小机器的1394接口,操作方式一样。(如图)

第二:糊磁头
    摄像机在使用过程中如果环境温差湿度变化大的话,比如从有空调的房间到室外,很容易造成糊磁头故障,这时最好使用清洗带清洗磁头,但如果没有清洗带怎么办呢,可以用一盘新带子从头快进一段时间基本上都可以把磁头擦干净。不过最好还是注意点,环境温差湿度变化大时先把机器开机放一会再放入磁带进行拍摄。

第三:和qq联用
    Dv摄像机通过1394口连接到电脑可以作为一个高清摄像头使用,在用qq聊天时可以用dv机做视频聊天,很清楚。并且在聊天时如果把摄像机模式打到回放模式,放入磁带播放,在远程的聊天对象就可以看到磁带上的内容,很方便实用。

网友:
在用qq聊天时可以用dv机做视频聊天
----------------------------------
买了掌上SONY 21E,用的很少,下回试一下.